楼主(2011-03-25):
s闭合时,C D点的电位相同,由此确定电阻的连接关系如图所示 (这句我已经不懂了)
R(AB)=(R1//R3+R2//R4)//R5 为什么不是(R3+R2//R1+R4)//R5

为什么是这样的关系,我根本看不懂,我明白cd间是等电位点,但是与求等效电阻有什么关系,唉,这个真的看不明白,大家帮我解答一下,说一下我听吧

还有,等电位法是什么,不理解

网友A:
S闭合后,很明显的是R1与R3并联、R2与R4并联,然后两者串联;但具体的,我也说不上了。
或可参看电工原理类书籍。

楼主:
我就是看书看不懂,所以才上来问,我自学的,没老师教,不过其他都明白,就是有时遇到难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s闭合时,C D点的电位相同,由此确定电阻的连接关系如图所示 (这句我已经不懂了)
R(AB)=(R1//R3+R2//R4)//R5 为什么不是(R3+R2//R1+R4)//R5 图
为什么是这样的关系,我根本看不懂,我明白cd间是等电位点,但是与求等效电阻有什么关系,唉,这个真的看不明白,大家帮我解答一下,说一下我听吧 还有,等电位法是什么,不理解

这是电阻串并联,试想去掉开关用一条导线连上是什么呢,把电阻器的两端焊到一起又是什么?
串联时总电阻加大--就是两段路串起来走,需要的时间是走这两段路所需时间的和。
并联时总电阻减少--就是可以从这条路走到另一头,又可以从另一条路走到另一头,需要的时间是其中一段路的时间。
未合S开关是你所说的,叫先串后并--(R3+R2//R1+R4)//R5。
合S开关是(R1//R3+R2//R4)//R5 ,叫先并后串。
您是初学就应该找几个电阻值一样的电阻做试验,以加强感性认识,然后再找不同阻值的电阻试验,两想想您就明白了----一定要试验,也一定要想,别无它法,靠问就太被动了。

网友C:
自学下<电路原理>这本教材,你翻下也可以,里面的网孔电流法,支路电流法等分析方法,很容易分析!

网友D: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混联电路,1和3有公共首尾,2和4同样。自己好好想想吧

网友A:
自学时遇到的困难,是要多一些。

网友E:
说出正确答案不难,但是要让楼主真正明白、理解,非现场解说所不能,图解加解说论坛形式太复杂。

网友F:
S不闭合,就是一个简单的并联电阻网络,当S闭合,那就是一个复杂的电阻网络了,我记得我是学过的,但是太久没用了,还给老师了。。

网友G:
其实该电路就是串并联电路的等效计算,这个要看书的,

网友H:
开关闭合时CD两点之间可以看做是一个点,闭合的开关就是一条吏CD两点变成同一点的短接线。不知这样说你全不会明白呢。。想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s闭合时,C D点的电位相同,由此确定电阻的连接关系如图所示 (这句我已经不懂了)
 R(AB)=(R1//R3+R2//R4)//R5 为什么不是(R3+R2//R1+R4)//R5 图
 为什么是这样的关系,我根本看不懂,我明白cd间是等电位点,但是与求等效电阻有什么关系,唉,这个真的看不明白,大家帮我解答一下,说一下我听吧 还有,等电位法是什么,不理解

这是电阻串并联,试想去掉开关用一条导线连上是什么呢,把电阻器的两端焊到一起又是什么?
串联时总电阻加大--就是两段路串起来走,需要的时间是走这两段路所需时间的和。
并联时总电阻减少--就是可以从这条路走到另一头,又可以从另一条路走到另一头,需要的时间是其中一段路的时间。
未合S开关是你所说的,叫先串后并--(R3+R2//R1+R4)//R5。
合S开关是(R1//R3+R2//R4)//R5 ,叫先并后串。
您是初学就应该找几个电阻值一样的电阻做试验,以加强感性认识,然后再找不同阻值的电阻试验,两想想您就明白了----一定要试验,也一定要想,别无它法,靠问就太被动了。

谢谢兄弟你先并后窜,小弟总算明白了,试验对我来说麻烦了点,所以还是问问好了,呵呵

网友I:
有些学过的忘了

网友J:
问题中说C、D点的电位相同,即楼主说的等电位。楼主问:“等电位法是什么,不理解”实际是抓到问题的关键了。
   该问题的关键就C、D点的电位相同。由于CD的电位差等于零(相当于符合平衡条件的电桥)。就是不论C、D两点间是开路,短路,或者接有电阻,都没有电流通过C、D。由于这三种情况的等效电阻是相同的。所以这样复杂问题就简单化了,可把R1、R2、R3、R4四个电阻与C、D相联处,理解为就是一个点,就是两个并联的电阻再串联,即就是R(AB)=(R1//R3+R2//R4)//R5。

网友B:
就本帖而言,S开关合与不合求其A-B间的等效电阻,本来就是简单的电阻串并联,怎么就需要用到电桥的有关理论去解释呢?
至于《等电位法》,是之后提出的问题,与上述内容根本就是两回事。

《等电位法》的全称应该是《等电位分析法》,在网上找到两个文章阅读地址:
以下地址可以在线阅读,文章引用自下一个网址。
等电位分析法 - docin.com豆丁网
http://www.docin.com/p-62001200.html

以下是PDF文件,下载以后才能阅读。
等电位分析法 - 甘肃科技
http://lib.mnu.cn/whdh-xkdh/yqfxysy/qtxglw/56.pdf

以上文章所讨论的《等电位分析法》都是有前提的,本帖求A-B间的等效电阻,套用电桥的有关理论是否还缺少点条件!

网友J:
再谈几句:
     楼主的问题是:“s闭合时,C、D点的电位相同,由此确定电阻的连接关系如图所示”。如果只是一个计算串、并联电阻的问题,而来提示s闭合时C D点的电位相同,是不是就显得多余了?不要忘了:“由此确定电阻的连接关系”这句话。既然C、D点的电位相同,可以肯定R1、R2、R3、R4电阻的连接关系是个电桥电路。是否电路中的某两点具有相同的电位,就一定是电桥电路?这还不一定。但本例电路是具有电桥电路特点的。首先电阻R1、R2、R3、R4已组成了一个电桥电路的四个桥臂,C、D两端又是同电位,电桥电路的主要特点就是四个桥臂电阻的阻值满足一定的关系时,即R1*R4=R2*R3(这也就是电桥的平衡条件), 会使接在对角线C、D之间的电位相同而没有电流, 我不知楼主看的是什么书?但我推测此题目的意义在于使读者在此认识电桥电路,在此基础上能举一反三进行计算,如已知其中3个电阻的阻值,就可以求出第4个电阻的阻值,同时还可进行相关电流、电压的计算。

网友K:
S闭合之后电路图就是这样,这样应该很清楚了,还不懂就是基础太不扎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