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5):
故障现象:单轨双道行车,大跑、小跑正常,升降一启动地面配电箱100A漏保就跳闸,电机绝缘良好,用万用表测直流电阻三相平衡0.5欧姆。脱开电机线接触器合分正常,大家猜猜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一下儿接触器连到电机上的线绝缘等级是否有问题

网友A:
有没有和外壳碰

网友B:
应该是电动机的问题吧(漏电居多)

网友C:
现在怎么都改猜谜语了。请详细介绍一下问题,让大家都节省点时间和空间。

网友D:
是超重了吧?

网友E:
   大跑、小跑正常,开关基本可用;经检查,控制回路、主电路、接触器、电动机未发现问题;若之前能正常运行,则电机接线无错误。
   根据这些条件,再结合现场情况,进行故障排查;常规检查如电源电压,观察开关跳闸是漏电保护动作还是过流动作等。

   若无经验,抑或未修过或不了解行车,则难以猜出楼主所查到的原因。

网友F:
应该是断火限位器的原因吧

网友G:
回2楼,查完后,正常的话。可以换个接触器试试。

楼主:
对不起了大家,我不想叫大家猜谜语。通知我修理时我开始也是和你们想象的一样,怀疑升降电机、刹车、接触器、热继电、断火限位烧坏或这一回路漏电,心想半小时搞定。可是经查都正常。最后我只能怀疑墙壁上开关箱内的DZ47----100A漏保保护电流变小,因升降电机比大、小跑电机功率大得多,调换一只故障消除,也就是说现在这些小型开关还不如老式的耐用,这样的事在别的线路上我发现的已经几次了。

网友H:
这样学习很有效率,印象很深,谢谢楼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后我只能怀疑墙壁上开关箱内的DZ47----100A漏保保护电流变小,因升降电机比大、小跑电机功率大得多,调换一只故障消除……

这问题要通过分析得出,确实需花些时间;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I:
我月初也遇到过样的问题但直到现在我还不能确定是开关还是设备问题

网友J:
这个问题是比较难修理哦,
开关出问题了麻烦的,象行车一类的机械设备都是要求接地保护,很少人家装漏电保护器的.

网友K:
DZ47----100A这种开关用的时间长一点就会坏,最好更换其它的型号的

网友L:
楼猪以后这种故障就不要拿来讨论了.............浪费时间,想让大家分享就直接说............
在车间里干上几年会经常碰到的................

网友M:
是不是空开坏了啊

网友N:
行车用漏电保护器?初次见到,为什么不用空开?

网友O:
升降电机回路有短路或过载。查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P:
电机接头处线粘一起了

网友Q:
我也遇到过,但是单是楼主这样提问,恐怕很难判断,现场及楼主对设备的了解比我们多,所以我们真的谁也不会想到

网友R:
谢谢楼主分享你的经验,你辛苦了。

网友S:
呵呵,还蛮有味的啊,有时DZ47的啊.哎

网友T:
应该说你选的漏保有问题或者说你的设备老化了。检测设备和电机漏电要用摇表

网友U:
经验之谈,现在开关是不耐用。

网友V:
不能用漏保,应该用空气开关,

网友V:
不能用漏保,应该用空气开关。

网友W:
晕了,
刹车没打开吧

网友X:
多数是接触器触点闭合时不能同步或是时间差太大,或是断相造成的

网友Y(2011-04-30):
引用 楼主:
对不起了大家,我不想叫大家猜谜语。通知我修理时我开始也是和你们想象的一样,怀疑升降电机、刹车、接触器、热继电、断火限位烧坏或这一回路漏电,心想半小时搞定。可是经查都正常。最后我只能怀疑墙壁上开关箱内的DZ47----100A漏保保护电流变小,因升降电机比大、小跑电机功率大得多,调换一只故障消除,也就是说现在这些小型开关还不如老式的耐用,这样的事在别的线路上我发现的已经几次了。
这个问题很好,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猜个屁,不就是刹车线断了或者刹车线圈烧坏了......

网友AB:
DZ47的断路器油100A的吗,我记得最大63A.

网友AC:
我单位的行车规定必须用带漏电保护的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