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5):
请问各位兄台S7300PLC编程电缆能用到S7200上吗?6ES7 972-0CB20-0XA0

如果能应该如何设参数在200PLC上?如果不能请推荐一种200PLC的编程电缆型号,谢谢!

网友A:
不能用,200是PPI,300是MPI

网友B:
原装的USB电缆是可以的;
不过S7-200的电缆相对价格低的多;

网友C:
是的200的电缆国产的很便宜的。这两种基本上也是不通用的

网友D:
淘宝网上S7 200 编程电缆35元  S7 300 400编程电缆200多元  S7 200 300 400全兼容usb编程电缆300多元  我正在用 跟原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