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梯形图怎样写?

楼主(2011-03-25):
请师傅和高手帮帮忙!能否写出这个梯形图的位址与指令?不胜感激!多谢!多谢!!!

网友A:
这个不是梯形图 是Graph 也就是顺控图 请百度

网友B:
楼主是从什么资料上复制下来的,PLC的型号是什么?图中有MS000、MS002,若是三菱FX,则只有M8000、M8002,且M8000不需要被驱动。
楼主可以试画一下梯形图,或者写出指令表程序。
比如,按FX,则S0以后的一段指令是(指令输入时,步序号会自行生成,此处略):
……
STL S0
LD X1
ANI X0
SET S20
STL S20
SET Y3
OUT T1 K10
LD T1
SET S21
STL S21
OUT Y2
OUT T2 K50
……
RET

楼主:
这一步不能转换
我用的GX works2

楼主:
三菱FX os-10MR型,用在工厂磁粉探伤机上。图纸如上,求怎样编程?多谢!

网友B:
我没有用过GX works2,不能回答楼主的问题;
请哪位朋友说一说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一步不能转换
我用的GX works2
普通梯形图编程,GX WORK2和GX Developer用法一样,你不能转换,有什么具体提示

网友D:
SFC图很好编程的手册上有看看就会了

网友E(2012-01-07):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F:
恩 把他并一下

网友G:
这个不是比较简单吗

网友H(2012-03-07):
直接连母线上怎么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