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算电流?

楼主(2011-03-25):
三相异步电动机 A220A   B240A     C250A  他们的总电流是多少啊
怎么算啊

网友A:
你这应该算总功率吧  (A相+B相+C相)

网友B:
如果是一台电机的话应该取大的那个吧我也不知正不正确只着参考

网友C:
不会吧,你的电机三相电流怎么相差30安,是不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D:
多少年的电机,电流相差这么大,更新吧。

网友E:
应该电机有些问题才是,相电流相差这么大

网友F:
这个电流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G:
不懂 关切中

网友H:
楼主题目不清,无法准确解答。这三个电流是指一台电动机的A\B\C三相的电流还是只三台电动机分别的标称电流?

网友I:
电流怎么差那么大,查查电机有问题没!

网友J:
我想问个问题,同一台电机的三相电流误差为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