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5):
这个问题从厂家装车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一年烧毁53个ABB品牌的交流接触器;电动机是90千瓦,接触器是300A的。这台是炼油厂焦化抓斗起重机,一年烧毁这些接触器53*4700=20多万元很是惊人;电动机是交流滑环电阻调速的,一天接触器动作2000多次,但是也不应该啊?不知道用软触点例如固态接触器可不可以?

网友A:
一天要动作2000多次?平均40s动作一次?是吗?那可就不奇怪了。

用电子开关(固态继电器)当然是好主意了。可以试一试。但是,一定要计算好这个抓斗的峰值电流是多少,把固态继电器的容量选足,确保其峰值电流不会将固态继电器的功率元件击穿。600A的容量都不算大。

其实这个系统是否考虑改造成变频器控制呢?20多万元的成本,改造一个90kW容量的交流调速系统也够了。比现在强多了,而且没有冲击的峰值电流了。

网友B:
同意楼上:
改变频吧

网友C:
用真空接触器看看

网友D:
是的用变频器就好多了,还有现场环境的问题的,现场很脏,变频器的选型也是问题。那么多煤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滑环绕线电动机,用变频器调速效果不会太好的(主要是启动力矩不够,启动时间太长),建议在接触器的触点加装消火花电容,在接触器的电机端并接压敏电阻抑制反压电动势的峰值,如此可以大大改善接触器的寿命(可达一年左右),我已经改造过多台类似设备
说得很有道理。楼主可以试一试。看看效果如何。花钱不多呀。能解决问题即好。大拇指赞一个。

楼主:
电动机是90KW的,接触器是300A的。消火花电容和压敏电阻的容量应该选多大呢?

网友F:
使用变频器吧,哪怕是国产的也比使用这个接触器强很多。进口品牌ABB  ACS510 选择110kw的 不到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