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5):
变频器与触摸屏或PLC通信控制,一般都是串口通信吧?变频器和它们通信,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就不用再接什么线了吧,只需将变频器的通讯电缆连上就可以了吧,就可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了吧?变频器能不能文本显示器进行通信控制呢?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的都有通信功能呢?我在一台具有通信功能的变频器的说明书上根本就没看到有关通信方面内容的介绍,那要和触摸屏或PLC通讯,不知从何下手?请高人帮忙,谢谢

网友A:
1、与变频器通讯最廉价的方式就是串口,但不是最高效的,如果变频器上不接任何控制用线,你是否考虑过如果通讯失效后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吗?
2、一些变频器附带有通讯手册,而不是将通讯的部分写在用户手册中。

网友B:
这个问题是比较麻烦

网友C:
变频器可以直接和文本,触摸屏通讯.但是其本身必须带有协议功能。比如:MODBUS .

做通讯控制,最好是把启动.停止 做外部控制.! 如遇到紧急情况,切通讯失效的时候,可以采取措施!

网友D:
这个要和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和自动化程度方面来考虑,一般的控制系统都会考虑控制系统冗余!
通信这块是比较麻烦的,我单独拿出来系统化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和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和自动化程度方面来考虑,一般的控制系统都会考虑控制系统冗余!
通信这块是比较麻烦的,我单独拿出来系统化的学习了!
通讯这块我也想学,请问该怎样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可以直接和文本,触摸屏通讯.但是其本身必须带有协议功能。比如:MODBUS .

做通讯控制,最好是把启动.停止 做外部控制.! 如遇到紧急情况,切通讯失效的时候,可以采取措施!
那通讯控制该怎样做呢

网友D:
你首先得看懂Modbus 通信协议吧,了解数据格式,然后要看懂变频器使用手册通信部分各功能码的定义!再搞懂Modbus寄存器地址问题,那么触摸屏和变频器通信设置就不是什么好大的问题了!这只是应用!

网友E:
通信设备的用电
   一般通信设备用电占总用电量的30%左右,由于目前的通信网络在用设备新旧交错,所以耗电量也参差不齐。通过更换效率低下的在网设备,合理调整用电负荷能够有效的达到节能的效果。注意,除非采用投资设备更新改造的方法,用新型节能设备替换下耗电大的旧设备,否则这部分用电是必须保证的,且不能节省的。
广州三晶变频调速节能提供了充分的技术和物质基础。在通信机房空调系统中,目前变频节能技术主要有两种方式: 1)中央空调水系统变频调速节能方式。2)机房专用空调压缩机变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