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5):
我看到很多输出信号有分为推挽式,集电极开路输出,那到底什么是推挽式输出呢?能给个图说明吗,集电极开路输出稍微知道一点,也能顺带介绍下吗?谢谢

网友A:
推挽式输出内部有2个管分别负责上拉和下拉,能输出VCC和GND;集电极开路则只能输出GND,高电平需要外部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采用加装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将系统用于不同信号场合(要求信号一致方可以改用),不过在程序内部要求进行处理一下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