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6):
  公司三相150A配电箱 意外地红相铜把和总零线短路发生爆炸

   处理后发现 黄相和篮相配电下的两组220V电冰箱坏掉 火线和地线相通了.

  是不是这种情况下220v的电冰箱一定会坏掉了? 请洋细说明一下这个破坏过程 谢谢

网友A:
这个没细分析过

网友B:
就是说:红相短路以后,由于零点漂移到角形的顶点,把黄-绿相的电压提高到线电压了。

网友C:
这个不一定吧

网友D:
这个不一定,具体还是要你亲自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我倒觉得奇怪,相线直接跟总零线短路爆炸,估计总开关保护机构会马上动作,至于zhong-gong所说,零线由于短路导致原来的线路相电压上升至线电压才引起冰箱过电压损坏,我不敢苟同,相线直接跟总零线短路爆炸,其瞬间电流是以KA来计的,变压器低压侧开关早就跳了,就算变压器低压侧没有短路保护,那高压侧总有吧,而一台冰箱在线电压下损坏,至少要2-5分钟以上,想想看,短路时间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吗?

网友E:
我的分析是,由于短路电流的存在,在很短时间内,红色相跟零线之间完全导通,该相电流完全通过零线泄放出去,因为大电流的存在,导致变压器产生极大的短路电流,铁心产生严重的激磁现象,当短路发生后,高压侧保护机构动作,一下子切断整个变压器的输出,铁心里存在的强烈磁场霎间释放,感生出一个非常高的感应电压(其原理类似于日光灯镇流器),将另外两相的冰箱绝缘击穿。楼主可以拆开一个压缩机,看看线圈是不是绝缘击穿。

网友F:
难道低压侧就没有开关么?那么大的电流低压开关也应该掉了吧?

网友G:
以我看是C相红色和零排短路引起电弧(他说的爆炸)零线截面最小处(电源到配电箱)烧断没有跳闸,造成零排变成C相,正好接冰箱的是A相黄色和蓝色(零线,已变成C相)。也就是供给冰箱的电源变成380V了,冰箱又没有保护,造成烧坏,不知是是

楼主:
可能电动机线圈绝缘击穿,因为两天后(今天)又有台单相350w电动机(廚房用运水烟罩)直接漏电跳mcb(发生爆炸后的第三天)

网友E:
这种过电压击穿绝缘的现象一般发生在感性负载上面,灯泡、电阻等难以击穿的。。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H:
如果短路口烧毁了上口,而后零线和红线相连,那么你的冰箱变成380了,那就是说冰箱报废了。只有几秒钟就全毁了。

网友I:
零线断后通过其他两相够成380V的回路了

网友E:
13楼,就算是线电压加到冰箱上,几秒就能导致冰箱毁坏么?

网友J:
短路时把零线烧断在三相负载不平衡的时候负载低的一相电压会升高而低的一相电压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