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6):
同步电动机所配变频器与一般异步电动机所配变频器有何区别?

网友A:
有专用的同步电机配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同步电机配的变频器;

我想知道和普通变频器主要有哪些区别?

网友B:
主要是控制模型的区别。

比如说,异步电机有滑差,而同步没有,因此,他们的参数设置上就有区别了。

再比如,同步电机有励磁,异步机的励磁与驱动转矩是在一起的。因此变频器的控制结构上(软件的控制模式)也有区别。

楼主:
硬件结构上应该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结构上应该一样吧
硬件结构上,同步机如果是外控励磁的话,异步机没有这个。对变频器接口来讲,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C:
硬件结构一样,只是控制模式不同。此外控制同步电机时,需要配备励磁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结构一样,只是控制模式不同。此外控制同步电机时,需要配备励磁单元。

有这方面成功案例吗?发一个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