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6):
6000/400变压器低压侧摇绝缘为0.5M,请问能继续使用吗?记得低压电动机最低绝缘电阻为0.5M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的,0.5M是可以的,但是建议同时用摇表打下对地绝缘

楼主:
如果对地和对高压侧绕组都是0.5M,可以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