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直流调速器问题

楼主(2011-03-26):
请教各位我们有一台75D挤出机转数开到420转就会跳机,是一台用590+直流调数器控制的直流电机,电机前端计数器测数,后端是测速机,一个脉冲是13个转速,到了420R/MIN前段脉冲就会丢失,只能开到380左右就正常,计数器是用OMRON的。

网友A:
是计数器读到的脉冲丢失吗?

网友B:
看一下你用的OMRON计数器的脉冲数是多少,如过计数器的分辩率低的话,挤出机转速一高那么就会丢失脉冲,建议你更换一个分辩率高的计数器。

网友C:
转速 开到420就会跳机?
什么样的跳机不清楚,是跳接触器? 590上有没有什么显示?

网友D:
一个脉冲13个转数什么意思?

楼主:
是计数器读到的脉冲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