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6):
望大侠们帮助!
动力与照明要分开吗?如果必须分,要怎么分?

网友A:
你这个架构没有问题啊,谁说照明一定要跟动力分开的?

楼主:
1车间我们已经在用了,有时候灯会变暗。。。

网友A:
灯变暗应该要检查整个配电系统的合理性,包括负载分配,主线的线径是否符合容量要求。按照你的系统架构,假如是灯变暗的话,估计你的车间进线偏小了,导致压降。

楼主:
帮忙看下我这放线对吗,还有箱子是配电还是动力呢?

网友A:
老兄,爱莫能助啊,现在新的配电系统要求是:小区建筑、居民用电、商业等要强制实施三线五线制供电,现有企业逐步实施三线五线制供电,新建的企业车间全部要求三相五线制的供电方式,对个别防护等级要求高的强制执行三相五线制,否则不予验收。呵呵,你现在的车间配电,看看你架构图上面还是很多三相三线制供电,是不是完全没有220V的设备呢?还有,你的架构图只能看出你的线路分配,但没有表明你的线径啊。
你的架构图只能看出来你的是基本结构的配电柜。还有,纠正一下,现在的配电系统没有动力柜和照明柜之分了,统称为配电柜,要不就是控制柜。

楼主:
要拜你为师了
220的有,不过很少;最多也只要4芯线吧。。
控制柜和配电柜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车间我们已经在用了,有时候灯会变暗。。。
是不是冷机启动的时候?不知道你配的电缆是多大的?可能偏小?具体你可以监测一下电压。

楼主:
哎 没图纸没设计,所有东西都是跟着设备走;
现在要我们提材料清单,我一堆问题。。。

网友A:
呵呵。没图纸也敢做,拜你为师的应该是我才对,给你一些配电柜的介绍,希望你能够有所认识吧。先给你一部分,慢慢消化了再给另外一些。。嘿嘿

配电柜的分类及适用范围
供电系统的要求分类:
  (1)一级配电设备,统称为动力配电中心。它们集中安装在企业的变电站,把电能分配给不同地点的下级配电设备。这一级设备紧靠降压变压器,故电气参数要求较高,输出电路容量也较大。
  (2)二级配电设备,是动力配电柜和电动机控制中心的统称。动力配电柜使用在负荷比较分散、回路较少的场合;电动机控制中心用于负荷集中、回路较多的场合。它们把上一级配电设备某一电路的电能分配给就近的负荷。这级设备应对负荷提供保护、监视和控制。
  (3)末级配电设备总称为照明动力配电箱。它们远离供电中心,是分散的小容量配电设备。
  按结构特征和用途分类:
  (1)固定面板式开关柜,常称开关板或配电屏。它是一种有面板遮拦的开启式开关柜,正面有防护作用,背面和侧面仍能触及带电部分,防护等级低,只能用于对供电连续性和可靠性要求较低的工矿企业,作变电室集中供电用。
  (2)防护式(即封闭式)开关柜,指除安装面外,其它所有侧面都被封闭起来的一种低压开关柜。这种柜子的开关、保护和监测控制等电气元件,均安装在一个用钢或绝缘材料制成的封闭外壳内,可靠墙或离墙安装。柜内每条回路之间可以不加隔离措施,也可以采
  用接地的金属板或绝缘板进行隔离。通常门与主开关操作有机械联锁。另外还有防护式台型开关柜(即控制台),面板上装有控制、测量、信号等电器。防护式开关柜主要用作工艺现场的配电装置。
  (3)抽屉式开关柜。这类开关柜采用钢板制成封闭外壳,进出线回路的电器元件都安装在可抽出的抽屉中,构成能完成某一类供电任务的功能单元。功能单元与母线或电缆之间,用接地的金属板或塑料制成的功能板隔开,形成母线、功能单元和电缆三个区域。
  每个功能单元之间也有隔离措施。抽屉式开关柜有较高的可靠性、安全性和互换性,是比较先进的开关柜,目前生产的开关柜,多数是抽屉式开关柜。它们适用于要求供电可靠性较高的工矿企业、高层建筑,作为集中控制的配电中心。
  (4)动力、照明配电控制箱。多为封闭式垂直安装。因使用场合不同,外壳防护等级也不同。它们主要作为工矿企业生产现场的配电装置。

楼主:
冷冻没用,不过使用了电焊等施工设备

楼主:
受教!
1车间拉的是临时线缆,估计是小了。
现场的柜子我都可以叫做配电柜了
希望老师晚上再上网看下,有些后续还需要请教。

网友A:
老师不敢当,大家讨论一下吧,我说的也未必就是对的。呵呵

网友C:
进车间照明的专线好,比如说从配电房直接拉线到车间,那样加入车间负荷引起跳配电房分闸时,不会影响照明,减少安全隐患

网友C:
我司就是车间照明专线的,就算车间全部停机拉闸,照明仍然没问题,保证人员通行,特别是晚上,如果车间设备引起跳闸,更体现出专线的重要性

楼主:
楼上的有道理,不过单独走照明是不是要在低压柜再加个照明配电柜;如图。。。

楼主:
大哥们,大姐们;现在这工作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生活,只有硬着头皮做事,希望多指点。

楼主:
帮忙再看下配置吧
11台离心机171KW,配电柜里放个D型350A 380V的空气开关就可以吧。
下面各离心机我再单独配动力柜?

网友D:
空开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哥们,大姐们;现在这工作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生活,只有硬着头皮做事,希望多指点。

牛人!~~~
我狂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