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是什么

楼主(2011-03-26):
在论坛上经常看到软启动的话题,一直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跟变频器有什么区别,有那些地方的电机需要用到软启动。

网友A:
就是电压从零开始慢慢变大的一种启动方式,让输出单元不会应为电压的突然变大而带来大的扭矩

网友B:
减小起动时的电流冲击;
变频器除这个功能外,还有调速的功能;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学习了。这么说它实际就是可控硅控制。

网友C:
楼主如果想更深入的了解软起动器,则可去我的博客下载《软起动器实用手册》一书,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112347
该书内容:
     本书主要介绍了目前在工业生产中被广泛应用的电子式软起动器,包括它们的基本原理、相关标准、控制方式、短路保护和制造商等。
     第l章主要介绍了笼型异步电动机从“硬起动”到“软起动”的发展过程,以及各种起动方式的特征和优缺点,包括直接起动、星--三角起动、自耦减压起动、变频起动、晶闸管软起动等。第2章主要升绍了软起动的相关标准,尤其是国家3c强制认证的相关知识和软起动器的具体认证要求。第3章主要介绍了软起动器的控制方式和工作原理,包括软起动器的各种起动方式和特征,软起动器的停车方式和特征,软起动器的运行方式,软起动器的保护特性。第4章介绍了低压电器的短路协调配合和软起动器在控制回路中的短路保护方法。第5章介绍了国外知名公司的软起动器。包括产品的型号、技术参数、功能特征、安装接线、短路保护、应用实例、软件编程、故障诊断、故障排除、选型指南等方面,希望能从实用的角度来帮助读者正确认识、选择和使用最合适的软起动器产品。

网友D:
主要就是减少启动时的电流冲击的作用。无变频器的调速功能

网友E:
觉的就是属于用软件启动的意思啊。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师,更谢谢4楼的师傅,向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