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6):
工厂新装了条输送线,输送电机为0.75kw,带减速机不带无级调速,装上去试运行,发现速度有点快,就想到用变频器调速,可工厂里没0.75kw的变频器,有一台3.75kw的变频器,就用这台3.75kw的变频器暂时用一下了,可接上去,电机不转,过一伙,电机就有点烫,我赶紧关了变频器,我就动了点歪脑子,电机原来是Y型连接的,我把它改成三角形连接,开变频器,电机能运行,也能调速,但是,电机非常的烫手,发热极其的严重,我用钳形电流表测了变频器输入端,电流为2A左右,变频器输出测电流为6A多,难怪电机发热这么严重,请问各位大侠,我想用变频器对这台电机能正常调速,该对变频器作何选择,对电机又该做怎样处理呢?

网友A:
什么东西都不要拿来就用,应该看看电机的铭牌数据和变频器的铭牌数据,电压等级是否一致?只看功率是不行的,另外,变频器还有参数化设置呢,这些工作都做了吗?

网友B:
可以用变频器,但电机不能改角接,还用星接,因电机的绕组只能承受220V,

网友C:
国产电机额定频率为50HZ,你电机0.75KW角接,线电压为额定220,220/50=4.4,也就电压与频率的比值为4.4,也就是变频器必须是单相输入,三相输出才可以满足。你星接,电压不足,所以电机难启动和发烫。角接还发烫,肯定是过流。1 电机功率过小,负载过大。2  你用了三相输入,过电压  3  最大输出频率设置不对,也就是压频比不对。个人看法,楼上是专家,见笑了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你要注意你电机的额定电压是不是跟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一致,以及电机内部线圈的额定电压,如果上述都对的话,看一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的是否与电机铭牌上的一致不要超过电机的额定电压,频率,电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变频器,但电机不能改角接,还用星接,因电机的绕组只能承受220V,
我不是说了吗,星接,电机不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电机额定频率为50HZ,你电机0.75KW角接,线电压为额定220,220/50=4.4,也就电压与频率的比值为4.4,也就是变频器必须是单相输入,三相输出才可以满足。
角接,线电压不是380吗?星接线电压才是220吧,这个4.4代表了什么,变频器必须是单相输入,为什么这样说,根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2  你用了三相输入,过电压  3  最大输出频率设置不对,也就是压频比不对。个人看法,楼上是专家,见笑了
跟三相输入有什么关系,单相输入和三相输入只是输入形式的不同而已吧,难道还有其他区别?压频比该怎样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猪好像不厚道:我目前还没有见过3.75Kw的变频器,如果你的变频器真的是3.75Kw,我还是建议你不要这个变频器了,否则电机准会完蛋
我明天再去看下,是不是3.75kw的,难道我还会看错,是3.75kw的,电机就会完蛋,这个从何说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都不要拿来就用,应该看看电机的铭牌数据和变频器的铭牌数据,电压等级是否一致?只看功率是不行的,另外,变频器还有参数化设置呢,这些工作都做了吗?
这个3.75kw的变频器是从旧设备上拆下来的,参数原来已经设置好的,用来带0.75kw的电机,参数肯定要从新设置的,但现在说明书,都没有了,想设置都无从设起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网友F: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说明书网上很容易下载得到的。
一般2.2KW以上的变频都是三相380V,1.5KW以下的才是三相/单相220V
你用3.7KW的变频,首先要把电机改为星形接法,再设置变频的适用电机功率
用V/F控制的话,变频器大一点可以用的。

网友G:
LZ,把电机接线改为原来的,变频器初始化,调整加减速时间、额定电流保护值,最重要的是调整启动转矩,也就是V/F曲线。你现在带不起负载可能是启动转矩太小,配合加速时间调整下。还有可能是你配流水线的电机功率没有余量,加了变频后,工作频率降低,输出功率降低,电机工作在过负荷状态,所以要发热。

在上述处理后,电流还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话,要加大电机功率。

网友H:
变频器参数与电动机不匹配。

网友I:
理论上来说,与变频器的功率大小是没有关系的。
小的电机一般380V接成星形,220V接成三角形。然后检查变频器的输出电机是多少V,这要有参数设定说明才可以查出来,因为变频器可以设定输出电压的。
如果你的电机是220/380V的,那就是对应的改变接法和电压。这都要对应电机铭牌上的标识来调整。
我用220V的变频器接110V的电机,也是非常正常的,这就是调整最高输出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J:
用之前先看一下变频器的参数能不能与电机相符。

网友K:
首先确定变频器的工作电源是否为3相,变频器功率应为3.7kw,无3.75kw。
如果都无问题,请调试变频器的基准频率(50hz,60hz,ff)和电动机的频率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3.75kw的变频器是从旧设备上拆下来的,参数原来已经设置好的,用来带0.75kw的电机,参数肯定要从新设置的,但现在说明书,都没有了,想设置都无从设起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那可不行,原来设置的是什么模式的都不知道,不能直接带一个未知参数设置的变频器。更何况这个变频器的功率与电机不匹配。很容易出问题的。是一种危险的(不安全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把电机接线改为原来的,变频器初始化,调整加减速时间、额定电流保护值,最重要的是调整启动转矩,也就是V/F曲线。你现在带不起负载可能是启动转矩太小,配合加速时间调整下。还有可能是你配流水线的电机功率没有余量,加了变频后,工作频率降低,输出功率降低,电机工作在过负荷状态,所以要发热。

在上述处理后,电流还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话,要加大电机功率。
星接,启动不了,V/F曲线怎么调整才是启动转矩变大?加减速时间是调大还是调小?依据是什么?加了变频后,输出功率就降低吗?变频器一般都是恒转矩调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的电机一般380V接成星形,220V接成三角形。然后检查变频器的输出电机是多少V
这里的380v,220v都是说的电机的额定电压,这个额定而且还是线电压吧,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也是指它输出的线电压,而不是相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你的电机是220/380V的,那就是对应的改变接法和电压。这都要对应电机铭牌上的标识来调整。
我是有看到过电机有220/380的,但我们用的三相工频电,不都是380v的吗,指它们的线电压为380,想用220的接法,是不是只能变压到220才能用了,比如用输出电压为220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首先确定变频器的工作电源是否为3相,变频器功率应为3.7kw,无3.75kw。
如果都无问题,请调试变频器的基准频率(50hz,60hz,ff)和电动机的频率一致。
我今天还特意去看了下,变频器还真是3.7kw的,不是3.75kw的,这你们都能看出来,厉害啊,难道变频器没3.75kw的?基准频率应该没错,50hz的,我们国家不都是50hz吗,又没60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说明书网上很容易下载得到的。
一般2.2KW以上的变频都是三相380V,1.5KW以下的才是三相/单相220V
你用3.7KW的变频,首先要把电机改为星形接法,再设置变频的适用电机功率
用V/F控制的话,变频器大一点可以用的。
看铭牌,这台变频器应该是日本货,这台变频器已经得好久了,有七八年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从网上找到它的使用手册,"一般2.2KW以上的变频都是三相380V,1.5KW以下的才是三相/单相220V"我听别人说,一般4kw以上的电机角接,4kw以下的星接,我这里谈论的都是三相异步电机,不讨论单相电机的情况

网友G:
你还应该把电机和变频器的铭牌全部发上来。

如果变频器是日本进口设备带过来的,有可能是输出三相220V的,你带现在的电机(额定电压380V的)回出现转矩不足的现象,这时可以将电机(3KW以下)改成角接,就是3相220V的电机了。但如果变频器是输入380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有可能变频器的基频电压设置过低,要调节变频器的参数。

找个专业人员弄一下吧,简单的问题。

网友L:
设定一下变频器

网友M:
把电机铭牌,变频器铭牌传上来。

网友N:
郁闷的问题
你连电机的铭牌也没看清楚,把铭牌传上来,帮你解决
     变频的型号发来

网友O:
理论上是不能用的;功率相差太大里;大马拉小车;买一个把

网友P:
一般输送线0.75KW好像都是220V的哦,你变频3.7KW是220V还是380V呢?

网友Q:
肯定是3.75的变频器,电机烫的原因是电流太大了,可以试着在变频器里面调整一下参数,使之和电机的一样

网友R:
应该是参数问题,找到说明书,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把电机接线改为原来的,变频器初始化,调整加减速时间、额定电流保护值,最重要的是调整启动转矩,也就是V/F曲线。你现在带不起负载可能是启动转矩太小,配合加速时间调整下。还有可能是你配流水线的电机功率没有余量,加了变频后,工作频率降低,输出功率降低,电机工作在过负荷状态,所以要发热。

 在上述处理后,电流还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话,要加大电机功率。
星接,启动不了,V/F曲线怎么调整才是启动转矩变大?加减速时间是调大还是调小?依据是什么?加了变频后,输出功率就降低吗?变频器一般都是恒转矩调速的吧?

1、你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压与你的电机的接线是否符合?
2、驱动转矩由启动频率和启动电压确定,在负荷大的情况下,加大启动电压。有时还可以稍微调高启动频率,使启动时有个“冲劲”。
3、加速时间也是向上面的道理,减短一点(小功率经验是不小于3S),使得启动时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就使变频输出足够的驱动力使负载带起来。
4、V/F控制的变频器在基频段内是随着频率的上升,电压上升。驱动功率也上升。你如果运行在30HZ,则电机轴功率达不到电机的原由功率。

以上说的不对的,请大家指正。

网友G:
引用 网友O:
理论上是不能用的;功率相差太大里;大马拉小车;买一个把

大变频带小电机,没有不妥的,关键是浪费钱。以前的变频器说明书上要求在选型时,在不感冒价格的情况下,尽量比电机大一个功率等级。只要设置好正确的电子热继电器值(电流保护值)。

网友S:
楼主的做法很不理智,选型匹配是最起码常识

网友T: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O:
理论上是不能用的;功率相差太大里;大马拉小车;买一个把

大变频带小电机,没有不妥的,关键是浪费钱。以前的变频器说明书上要求在选型时,在不感冒价格的情况下,尽量比电机大一个功率等级。只要设置好正确的电子热继电器值(电流保护值)。

附议,估计还是参数没设置好。仔细看下说明书吧。

网友U(2011-04-30):
我建议楼主学习下【视频教程】变频器的电动机控制方式功能(第二节)
这节就主要讲变频器参数设置,14楼的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