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7):
有这样一组数据: %  01  #   RD  D  01105  01107   57   CR,
                             %   01  $    RD    6300    4433   0A00    62    CR
其他的都明白,就是效验码BCC 57 和 62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还有后面的(H)(L)分别是什么意思? 请高手指点,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01    57是%01#RDD0110501107从头到尾的XOR运算算出来的,62也一样;
02    (H)(L)数据的低两位在前,高两位在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    57是%01#RDD0110501107从头到尾的XOR运算算出来的,62也一样;
02    (H)(L)数据的低两位在前,高两位在后

XOR是CRC,BCC就是前面到后面累加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