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7):
请问各位大师;安装400KW负载的三相电度表需要多大电流的好?方形互感器需要多大的?价格多少?

网友A:
三相负载每KW*2A,

网友B:
三相电度表需要多大电流的好?1。5(6)A
互感器需要多大的?800/5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度表需要多大电流的好?5(20)A
互感器需要多大的?1200/5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度表需要多大电流的好?5(20)A 互感器需要多大的?1200/5A

400KW约800A,俺认为选1200/5时其二次电流永远达不到5A,还选5(20)A是不合理的,建议选取:互感器选用1000/5A,其二次电流也永远达不到5A,三相电度表选1.5(6)A 的好些。

网友E:
用互感器800比5的
电表也用5A的

网友F:
互感器用800/5的,电表用3×5A的。

网友G:
互感器用1匝 1000比5A 电表用3*5A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互感器用1匝 1000比5A 电表用3*5A的。

《电表用3*5A》,这样写是直读表,最大刻度5A。
应写为220V/380V--即三相四线表  3*1000/5A--最大刻度1000A。

网友H:
请问5(20)A怎么理解?

网友H:
请问3*3(6)怎么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请问3*3(6)怎么理解

1.  5(20)A怎么理解—应该是直读单相电度表的电流值,额定电流5A,允许过载4倍。
2.  3*3(6)怎么理解—应该是三相直读电度表的电流值,额定值3A,允许过载2倍。
3.  以上是就本帖主题内容进行回答,如果就这样单独写出来是没有意义的,希望能引起您的注意。

网友H:
zhong-gong 你好,但平时我们用的互感器是例如200/5 , 但电度表上表示3*3(6)。是不是应当用3*5(20)比较好?

网友I:
CT:800/5A ,电表:三相四线 380V 1.5A-6A的

网友I:
你选的电表电流太大了,计量出来的度数不准确。400KW的负载电流大概720A

网友D:
引用 网友H:
zhong-gong 你好,但平时我们用的互感器是例如200/5 , 但电度表上表示3*3(6)。是不是应当用3*5(20)比较好?

200/5r的互感器,其最大二次电流是5A。用3*3(6)正好在6A的允许过载范围以内;用3*5(20),其过载倍数显然是无意义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互感器用1匝 1000比5A 电表用3*5A的。

网友H:
zhong-gong 多谢!自己也做好多年,看来以前学的太粗,所以小问题没完全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