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3000组态问题

楼主(2011-03-27):
系统有2个FCS控制器,在 1个控制器中组态了AI点,怎么在另1个控制器的逻辑LC64中调用该点?

网友A(2011-05-12):
用站间数据传输的方法:在A站用一个位号及PVI组态该点(如果A站仅需指示,如需控制就用PID组态该点),然后将该点PV传输出去.cs3000有一个CONTRAL DRAW间的数据传输图符模块,另一个是AREA内的数据传输图符模块.需用AREA内的数据传输图符模块.
在B站逻辑LC64的那页CONTRAL DRAW中,用另一个位号及PVI组态该点PV用AREA内的数据接收(图符模块),逻辑LC64中用B站位号调用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