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7):
如题:有谁知道变频器的制动电阻的作用?
O(∩_∩)O谢谢!

网友A:
消耗再生电能,若果你系统惯性过大,制动时间,制动电阻选择不适当会爆的

网友B:
制动电阻的作用,就是能耗制动。

所谓能耗制动:当电机发电状态运行时,会产生发电电流。它将作用于直流母线电压,使其被冲的很高,此时,及时打开制动单元的功率器件,把发电能量全部吸收到制动电阻上去,将电能转化为热能消耗掉。确保直流母线电压保持恒定不再上升。这个过程,即称为能耗制动的过程。

楼主:
感谢各位的答复。

网友C(2011-07-27):
制动电阻跟制动单元一起配套使用的,是为了防止变频器跳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