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7):
本单位现在实际用电负荷为200A﹐我还用150/5互感器做为计量用,求证这样用计量还精确吗?

网友A:
我是新手,打酱油来了

网友B:
要换大一点的互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换大一点的互感器,

网友D:
有还是换的好啊!!!不换很容易烧坏的哟!!!计量和原来差不多1!!!

网友E:
150/5只能测量150A以下的,你实际电流都两百了。换互感器,要不然无法测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互感器电流超过测量范围会造成铁芯饱和失去电流的线性关系,说白了就是你要偷电的话可以这样子做
真假啊

网友H:
计量肯定不准了,互感器过流准确度会变差,不过是多计还是少计,就说不准了

网友I:
用200/5的

网友J:
可以换成1匝300/5A的.

网友K:
要换!只能大的用在小的上,不能小的用在大的上!

网友L:
用30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