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7):
西门子下载线PPI-RS485,电脑重装系统后不能用了,问是不是需要驱动啊?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了!!!!!

网友A:
那肯定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B:
你重装的是什么系统?64位的?32位的?

网友C:
肯定要装驱动呀

网友D:
如果你之前能用,那就不是驱动的问题,搞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也许是线问题

网友E:
你把参数设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