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7):
   实现报告系统错误功能的操作步骤如下:
   1.生成项目,组态S7-300/400的站点和PROFIBUS-DP网络,组态DP从站,启用有诊断功能的模块的诊断中断功能。
   2.选中硬件组态工具HW Config中的CPU,执行菜单命令“选项”→“报告系统错误”,打开“报告系统错误”对话框。可以全部采用默认的参数,点击“生成”按钮,就可以自动生成用于诊断故障和发送消息的OB、FB、FC和DB,以及OB1、OB82和OB86中调用诊断故障的FB 49的程序。同时还生成了各机架、从站和模块对应的故障消息。每个从站和模块有两条自动生成的报警消息。
   3.生成一个人机界面的站点,打开网络组态工具NetPro,将PLC和人机界面站点连接到MPI网络上。
   4.双击人机界面站点,打开集成在STEP 7项目中的WinCC flexible项目,双击项目视图的“通讯”文件夹中的“连接”图标,在连接表中将HMI与PLC的通信连接设置为“开”。
   5.双击WinCC flexible项目视图的“\报警管理\设置”文件夹中的“报警设置”图标,在“报警设置”视图中,激活“S7诊断报警”。 选中“报警程序”表第一行“ALARM_S”列“所有显示的类”。
   6.在画面上生成一个报警视图,组态它的属性。在“常规”选项卡选中“报警事件”,和“报警类别”列表中的“S7报警”。生成“信息文本”和“确认”按钮。
   7.建立PLC和计算机的硬件通信连接,将PLC的用户程序和系统数据下载到PLC。
   8.点击WinCC flexible工具栏上的 按钮,启动WinCC flexible的运行系统,出现模拟的HMI画面。
   9.用电缆连接CPU和从站的DP接口,将CPU和DP从站切换到运行模式。断开7号从站(ET 200M)6号槽的AO模块0号通道的电流输出电路,在仿真画面上出现“模拟输出断线”的消息(见下图)。断开5号从站的电源,画面上出现5号从站故障的消息。
   可以用PLCSIM对PLC仿真,用WinCC flexible的运行系统对触摸屏仿真,实现全软件的仿真。下图是用WinCC的报警控件显示的报警消息。可以用PLCSIM和WinCC配合,做仿真实验。
图
   下面是用报告系统错误功能诊断故障的特点:
   1.容易实现,组态时全部采用默认的参数,不需要用户设置任何参数,就可以自动生成用于诊断故障、发送消息的全部用户程序和报警消息。运行时如果出现故障,CPU自动读取诊断数据,调用报告系统错误功能生成的程序来分析诊断数据,并将包含故障信息的报警消息发送给人机界面。
   2.功能强大。实验表明,报警消息能提供准确、详细的故障信号。可以显示几乎同时出现的多个故障的消息,每条消息包含了较为丰富的故障信息。因此报告系统错误功能是一种相当理想的DP网络故障诊断方法。
   3.报告系统错误功能只能使用西门子的人机界面和WinCC显示报警消息。
   4.人机界面显示的报警消息没有故障出现或消失的信息。
   5.我觉得STEP 7和WinCC这两个软件在报警消息上配合得很不好,很多东西对不上号。用WinCC显示报警消息的组态工作量很大,需要删除报警控件一些默认的显示项,增加一些显示项。例如需要增加用户文本块中的“块:3”,它对应于STEP 7的报警消息中极为关键的“消息文本”,还需要增加“状态”列,将状态文本中的符号改为文字(已到达、已确认等)。对于初次接触报警控件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头雾水,令人不知所措。
   《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给出了实现报告系统错误功能的详细实例,包括用WinCC显示报警消息的详细组态方法。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其他:1.用模块上的LED诊断DP网络的故障——DP网络故障诊断之二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8485
     2.使用FB 13诊断故障——DP网络故障诊断之三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liaochangchu&id=134807
     3.使用FB 125诊断故障——DP网络故障诊断之四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8715
     4.用报告系统错误功能诊断和显示故障——DP网络故障诊断之五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8932
     5.怎样给OB86编程?——DP网络故障诊断之六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8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