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7):
听一个同事说,他们的机器需要显示转轴的线速度,用NPN型接近开关给线速表反馈,二者直接通过光耦连接,正常,换成24V直流继电器,低速时,还可以,一旦高速,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A:
直流继电器机械部分有个响应速度限制的,高频的时候很难准确动作,光耦的导通速度较高,可以应付高频的通断信号。

网友B:
机械触点肯定没有电子开关反应快了。
可以用接近开关或光耦

网友C:
机械触点肯定没有电子开关反应快了。

网友D:
这用得说吗????械触点肯定没有电子开关反应快了

网友E:
这个还用说吗,当然光耦的快多了

网友F:
当然光耦的快多了,高速计数这块怎么能用继电器信号?

网友G:
呵呵;继电器的闭合及断开都需要时间的;

网友H:
光耦开关是无触点当然比机械的继电器接通速度快了,因为机械触点的继电器接通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网友I:
这个肯定的了

网友J:
光耦确实比继电器快

网友K:
继电器触点动作的频响怎么能与光耦的频响比呢?差的数量级不只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