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7):
有要FUJI NB 软件的吗,日文的(在我们单位就日文的能连接PLC),下载完了就把名字后面的.zip改名删掉,就ok了,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了 有要的就顶啊 谢谢 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                         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                         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                         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                         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                         求nb的代码指令谢谢                         xvwuying@163.com 谢谢

楼主:
上面没成功 ,不好意思这回应该好了

网友A:
FLEX PC Programmer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用Standloader就可以实现模拟仿真功能。

NB的指令与SPB的指令类似,且SPB指令有中文版。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可以去富士电机日本网站下载NB的英文指令手册或者日文版指令手册。当然,SPB的指令手册到处都是,但是要注意SPB有2种手册,即N模式与SX模式,你应该下载N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