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7):
今天做实验,东芝5.5KW三相变频器,首先将220V市电,升压指300V~400V,接入变频器的L1、L2。负载端接入三相电动机,可以实现正常变频调速运转。

网友A:
这个没什么实际意义。直接用380V方便多了。

网友B:
呵呵;很多小功率的都可以这样用;但有的品牌不支持,会提示输入缺相;

网友C:
这个呀?

工控人多知道

网友D:
三相的输入改单相输入,问题在于整流管的电流要提高了2.4倍。满载时会有危险的。

网友E:
偶尔用用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F:
地球人都知道的

网友G:
不报缺相

网友H:
搞变频的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