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7):
一台380V 2500W普通三机电机 900转  不用变频器想减2-3百转

请问有什么方法???

网友A:
用液力耦合器怎么样?
工控变频

网友B:
买个可调整的减速机, 要不就用3相调压器

网友C:
可以改用双速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台380V2500W普通三机电机900转不用变频器想减2-3百转 请问有什么方法???

     从电机转速计算公式 n=60f/p可知,该电机是6极(P=3)的,同步转速1000,不变频又无变极条件,唯有在主回路串电阻降低电机端电压来让它力不从心,这样做难以实现减2-3百转,且在电阻上的损耗是可观的。要增加设备,不如换台8极(P=4)的,同步转速750,不用变频就可以直接得到减2-3百转的效果。

楼主:
最后我加了个变频器上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此大功率的电机,需要降低转速2-3百转(22%-33%),考虑到效率、成本,建议采用减速齿轮方式(新增一对动力传递齿轮),否则就建议更换为8极电机的方案。

网友G:
带个无级变速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后我加了个变频器上去```

不用变频器让别人想,到头来您还是用了变频器,真有您这样的!!!!

楼主:
就是 变频器用在这个电机上太浪费了,不过boss叫的没办法```

网友H:
改电机为滑差电机,就可以实现

网友I:
2.5KM的电机只要用电磁调速器就可以了

网友J:
不调速的话换一下皮带轮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