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8):
以前没整理前好好的,为什么整理后,下载后就出错了

网友A:
如果真这样,可能是把文件什么文件给删掉了

网友B:
下载错误
下载的时候提示什么错误?或者您看一下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的USB驱动是不是正常,(weintek HMI的标识),如果不正常,需要重新安装一下驱动,如有其它问题,请电话联系400-888-0872,或者登陆WWW.WEINVIEW.CN找网上客服咨询。谢谢合作!

楼主:
USB驱动第一次下的时候是正常的,就是显示字体下载失败;在传第二次的时候就连不上了或显示HMI型号不对,换了个屏,就好了,那屏出了什么问题了!

楼主:
还有就是重装了软件后,在打开文件是怎么说找不到“这些向量图库(触摸屏程序-0,,不知道怎么处理此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的时候提示什么错误?或者您看一下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的USB驱动是不是正常,(weintek HMI的标识),如果不正常,需要重新安装一下驱动,如有其它问题,请电话联系400-888-0872,或者登陆WWW.WEINVIEW.CN找网上客服咨询。谢谢合作!
网上下载的驱动文件夹里没有安装程序,里面的文夹的内容和安装触摸屏软件是自动生成的文件夹里的c/EB8000/usbdriver文件夹里的内容是一样的,请问这个文件夹里的内容是USB驱动吗?有了它驱动还要装吗?

网友C:
呵呵;部分文件被删除了;

网友B:
weinview
1,如果您的电脑是第一次连接触摸屏和电脑,那屏上电以后会弹出来“找到新硬件”的对话框,然后找到EB8000的安装目录下的usb driver文件夹,点击下一步来安装usb驱动,安装好以后,设备管理器里会出现weintek hmi的标识,这样就可以下载了。
2,关于字体,在编译的时候要勾选“建立字型档“,然后再下载。
3,当您从一台电脑上拷贝一个工程到另一个电脑上时,要拷贝XOB的文档,或者先在“工具”---“压缩”,压缩以后再拷贝到新电脑上,然后解压缩打开即可。
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我司电话400-888-0872咨询,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