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8):
你好咸老师,我有你写的《变频器图集原理、、。这本书写的很好。。我现在遇到一个台安N2的机器,老报OC;驱动电路pc929发烫,换了没有用,其供电电压为35v左右;负电压13v,我感觉是电压太高,根据你的书上所写,调整3844的开关电源,调整3844的2脚反馈,431及光耦电阻,但电压就是降不下来,只会升高不会降低,把反馈光耦输出脚并一个可调电阻调试,调小了就不工作,只要一工作电压就是35伏,,汗,,,5v正常,,3844的7脚是23v,6脚是3v左右,2脚2.5v,,一脚一量就停震,,,现在实在没招了。。希望老师帮助解决,,

网友A:
把5V的滤波电容换了试下,220UF16V的。

网友B:
按楼上朋友提供的方法,试一下,可能是5V滤波电容漏电或失容造成。
还要注意一点:或是5V负载电路(CPU)主板有负载过重的现象(如IC损坏)。

网友C:
你调电压也是徒劳,电压是有35V左右,同时PC929正常也是比较烫。OC是电流检测环节的事,与此电压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