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老坏3844

楼主(2011-03-28):
本人一台台安N2的变频器,拿到手,上电没有反应,怀疑开关电源损坏,更换了K1317,3844,通电测试,一切正常,变频器可以加载,一切认为OK了,后来,因没事,又加电看看,没有动任何东西,加电,变压器有声音,开关电源不正常,拿下CPU板,可以说除去了大部负载,只有模块与三个互感器供电了,但仍不好,测量出3844损坏,更换,又正常了,可以加载输出,但过了一些时间,又是不正常,3844损坏,更换3844正常,后检查开关电源外围电路的电阻,电容,二极管,负载等,因有同样板子对照,一切正常,不知哪位高手能够提出个思路啊,本人实在想不出哪还有位题,都损坏了3个3844,都是刚换好的,过些时候又不正常,我都想换变压器了,不知可能变压器有问题吗

网友A:
aiya..我也在搞N2的开关电源,,头都大了。。。。这设计不行啊

楼主:
我这量一脚与五脚,在数字表20V档上,一量,变压器就响,头都大了

楼主:
请问说的是哪部份电容,是主电路上的那几个大电容吗,还是7脚与电源N上的电容,或者是其他的,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B:
检查5V的滤波电容,换了试

网友C:
查R251 1K有无变值

网友D:
当你查了本应该找的地方或是不应该查的地方也查了,还是不行,那不如就先把上面所有的电容都换了再试一下吧,有时这一招还挺管用的\~~~~~~

网友E:
拿来给你修一下吧!
(021)62842272   (021)66080427
传真:(021) 51561660

地址:上海普陀真南路1051弄8号楼 601室(上海国际包装印刷城)
邮编:200331

楼主:
现在问题已解决了,更换了ZD204这个稳压管以及5V上的电容,谢谢大家了

网友B:
根源是5V的电容

网友F(2018-07-01):
楼主在吗?我最近也接了一台,上电也是损坏3844.你换的稳压管是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