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 K参数

楼主(2011-03-28):
fanuc 0i系统 PMC中K参数的定义在哪里找啊 特别是那些通用的 如K16.0 等 含义是什么 说明书上也没找到啊 K参数是不是在PMC内部设定好的 而不是通过程序的逻辑关系得出来的啊

网友A(2011-06-11):
G 代码命令   代码组及其含义“模态代码” 和 “一般” 代码“形式代码” 的功能在它被执行后会继续维持,而 “一般代码” 仅仅在收到该命令时起作用。定义移动的代码通常是“模态代码”,像直线、圆弧和循环代码。反之,像原点返回代码就叫“一般代码”。每一个代码都归属其各自的代码组。在“模态代码”里,当前的代码会被加载的同组代码替换。   G代码 组别 解释   G00 01 定位 (快速移动)   G01 直线切削   G02 顺时针切圆弧 (CW,顺时钟)   G03 逆时针切圆弧 (CCW,逆时钟)   G04 00 暂停 (Dwell)   G09 停于精确的位置   G20 06 英制输入   G21 公制输入   G22 04 内部行程限位 有效   G23 内部行程限位 无效   G27 00 检查参考点返回   G28 参考点返回   G29 从参考点返回   G30 回到第二参考点   G32 01 切螺纹   G40 07 取消刀尖半径偏置   G41 刀尖半径偏置 (左侧)   G42 刀尖半径偏置 (右侧)   G50 00 修改工件坐标;设置主轴最大的 RPM   G52 设置局部坐标系   G53 选择机床坐标系   G70 00 精加工循环   G71 内外径粗切循环   G72 台阶粗切循环   G73 成形重复循环   G74 Z 向步进钻削   G75 X 向切槽   G76 切螺纹循环   G80 10 取消固定循环   G83 钻孔循环   G84 攻丝循环   G85 正面镗孔循环   G87 侧面钻孔循环   G88 侧面攻丝循环   G89 侧面镗孔循环   G90 01 (内外直径)切削循环   G92 切螺纹循环   G94 (台阶) 切削循环   G96 12 恒线速度控制   G97 恒线速度控制取消   G98 05 每分钟进给率   G99 每转进给率   代码解释   G00 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