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8):
我是一名仪表新手,想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现有一只可测范围为0-5KPA,出厂量程为0-2KPA的智能压力变送器,应工艺要求,想把它改成0到-5KPA.可以吗?手头上有毫安表一只,U型压力计一只.希望大侠们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不是智能的也改不了啊,主要是感应原件

网友B:
不知是什么型号的?如果真是可测范围为0-5KPA,出厂量程为0-2KPA。则应该是可以改量程的,可以用手操器来做这一工作。楼主手中的MA表及U形压力计可能精度太低了。但可以考虑用水的静压力来定相关的量程。

网友C:
我觉得打电话给厂家咨询下会好些!

网友D:
看他是什么厂家 什么型号的压力表 不过估计是改不了

网友E:
用手操器来改量程就可以了,我们给常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