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8):
我有一台变频器,采用220V转380V变压器供电,在拆除四个电容时,量P,N端电压为460V,在加两个电容时,电压为660V ,而加了四个电容时电压有860V那样,是电容有问题吗,能否从理论上来解释下呢,四个电容是两两串后并的。

楼主:
刚才那个有点错误,是加了两个是660V,加了四个现在测量还是660V,能否说下可能性呢

楼主:
很是对不起啊,是我的数字万用表有问题,我用表测了下稳压电源后发现其值偏大,用别的表测量是560V那样,问题不大,非常抱歉

网友A:
整流后的电压是:380*1.414=537V的脉动直流电

网友B:
电容有储存电荷的功能,如果你拆掉滤波电容,电压就会如楼上所说的那样。

网友C:
若电源没有带负载,则加电容后测量到的是峰值电压。
楼主是因为表有较大误差,才发生疑问;这也是一个经验。

网友D:
电容有没有问题整流后空载是看不出的,理论上加很小的电容滤波也可以达到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