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8):
各位前辈:

               大家好,我用了一个伺服控制器控制伺服马达运转,空载时控制一切正常,只要碰到铁的东西马达就会抖动(没有启动),一碰到轴,轴就会正反转。麻烦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1.刚性要调低,反应速度要减慢。具体的方法是关闭积分,同时降低位置环增益。
2.还有就是连接不好,不同心,出力不均或者是安装不稳。

楼主:
安川伺服马达运转问题
能否留一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B:
装配工艺问题 电机和负载不同心 增益设置太高了 你把增益降低点试试看 还有不知道你是什么负载?

网友C(2012-10-27):
参数设置问题。机械装配也可以引起上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