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8):
现要求通过触摸屏对PLC任意的位元件和字元件进行读写。需要用到宏指令。该怎么编写宏指令?

网友A:
什么品牌的?触摸屏对PLC的位和字操作是做好的,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B:
用宏指令做的话,你得得先熟悉宏指令编辑器里触摸屏系统自带的函数的功能,然后熟悉PLC的通信协议,再利用触摸屏系统的寄存器做变量,利用触摸屏的组态软件控件可以做!不知道你对上位机软件开发熟悉不,这个非常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