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8):
本人想做S7-200和FR-E740用MODBUS通讯的实验,线已经做好,
我的变频器侧设置为:pr79 0  pr340 1 pr117 1 pr118 96 pr119 0 pr120 0 pr123 150 pr124 0 pr549 1

我现在在S7-200侧程序:
LD     SM0.0
=      L60.0
LD     I0.0
=      L63.7
LD     L60.0
CALL   MBUS_CTRL:SBR1, L63.7, 9600, 0, 1000, M2.0, VB10

LD     SM0.1
MOVB   16#22, VB200

LD     SM0.0
=      L60.0
LD     I0.1
EU
=      L63.7
LD     L60.0
CALL   MBUS_MSG:SBR2, L63.7, 1, 1, 40009, 1, &VB200, M2.1, VB11

我只想设置变频器低速正转,结果是没有反应,为什么?
有人说把40009改为8,也不好用,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请高手帮助啊

楼主:
mbus_msg返回的error值是3,响应超时,为什么?

网友A:
关键是你变频器选了通讯卡没有,三菱的通讯卡需要另外订购的。

楼主:
我的线是1米,没有加电阻,
PU口不用通讯卡吧

网友B:
通讯都正常了吗?

楼主:
通讯不正常

楼主:
不正常,伤死了

网友C(2011-08-31):
s7-200控制三菱D740变频器如何通讯,能给个程序?

网友D:
PU口要用通讯卡,如果是S7-200PLC控制MM430这种西门子变频器就不用用USS库指令通信就行了!只要自己做一条RS485通信线就行了,几个指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