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水坑排水自动控制电路

楼主(2011-03-28):
上传一个“集水坑排水自动控制电路”,希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容易损坏导致失效,到时电机淹没的话损失太大啦
还是建议采用成品鸭嘴开关控制
你用过吗?电机和控制电路等都不在集水坑里,水坑里只有检测电极,怎么烧到电机?
再说,有从来不坏的电路或设备吗?
如果是为了保险,可以再加一个浮球阀,这样就是双保险了。

网友B:
用那么麻烦吗?
用一个浮漂开关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那么麻烦吗? 用一个浮漂开关就好

网友D:
是的,我也认为这也太麻烦,还难维修,干脆就用浮球开关,简单明了

网友E:
用JYB-714液为继电气最为理想.抽排皆可、

网友F:
小题大做。

网友G:
我觉得可以,没事时做一个玩玩。

网友H:
和楼主的原理一样

网友I:
用一个浮漂开关比较简单些,或用接近开关做也行

网友C:
65~68年俺曾经用过以下电路,又安全,又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65~68年俺曾经用过以下电路,又安全,又可靠。

这个确实经济实惠,我以前也用过,利用水的导电原理。这次传的电路,只是为大家多一种参考选择。
    呵呵,你是老师傅了,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65~68年俺曾经用过以下电路,又安全,又可靠。

这个确实经济实惠,我以前也用过,利用水的导电原理。这次传的电路,只是为大家多一种参考选择。呵呵,你是老师傅了,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啊!

并无否定您的电路的意思,集思广益吧,大家都往好里整,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您说呢?

网友J:
楼上的电极容易产生跟水垢一样的物质时间长了电路失灵。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楼上的电极容易产生跟水垢一样的物质时间长了电路失灵。

不是铜线与水直接接触,而是加焊了继电器(银)触点,就是为了防止如此失灵的,也可以加强检查维修吧。

网友K:
可以成本不高,有点麻烦

网友L:
电路都差不多.

网友M:
加焊继电器触点的焊接处不也会氧化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加焊继电器触点的焊接处不也会氧化吗?

您说的很正确,那个地方也会氧化。可导电不是靠那个氧化的地方,而是靠银触点呀。

网友N:
感兴趣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