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8):
   我有用摇表测量家庭线路时的三个问题,以前也请教过,但一直没有满意答复,在此想再次请教众位前辈指点迷径!

1)断开电源,将电器插头拨下,关掉灯开关而灯泡不取下来,那么在测零线绝缘阻值时,这500V的电压是通过零线到达灯泡零线接线柱处。如果灯泡是灯丝的那么电压将通过灯丝到达灯开关处,如果灯泡是没有灯丝的节能灯,是不是也会通过灯泡到达灯开关处?

2)灯泡被这500V的电压通过会不会损坏?

3)我在测相对地时,可否摇表一笔测相线,另一笔放在空开上端来的零线上,即把电网过来的零线当做地?这样做的话,一旦相线有漏电那么产生的漏电流是否到达另一笔接触的空开上端来的零线上,是不是会让零线带电?有人说可以另一笔放在金属水管上当做地,那么同样的疑问,一旦相线漏电,电流是否到达水管上,让碰触到水管的人触电呢?

 这几个疑问在心中以久,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我觉得首先应该弄明白500V摇表的作用是什么?其工作原理是什么?
其次搞清楚什么是接地保护、接零保护第3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觉得首先应该弄明白500V摇表的作用是什么?其工作原理是什么?
其次搞清楚什么是接地保护、接零保护第3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唉,楼上的,我只想知道上面三个问题的答案就行了,有那位高人知道请告诉我就行了,不胜感激!为什么回复的要么是大篇的复制理论,要么是让人去看什么什么方面的原理呢?正因为我没弄明白所以才问的。

网友B:
1 不会
2不会坏
3不会触电

网友C:
1:会。2:不会坏。3:会触电,但不危险。

网友D:
同意2楼的观点,在绝缘表的原理中找答案!!

网友E:
什么呀
先回答别人的问题,在解释,别整一大套看什么原理。啰嗦?!解释完在加你的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回答别人的问题,在解释,别整一大套看什么原理。啰嗦?!解释完在加你的什么原理
楼上正解

网友F:
答案都不样,让楼主更晕了。

网友G:
会,不会,不会

网友H:
会  不会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