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PLC

楼主(2011-03-28):
问一下大家,里面的时钟的数值存在了寄存器里面,用mov指令可以把他传到别的寄存器里面吗??

网友A:
应该可以的,三菱的就可以。

网友B:
松下不支持时钟,如果要时钟,必须装时钟卡。否则无效。

网友C:
你用的松下哪款?

网友D:
FP0 好像就有,可以传到别的寄存器里面

楼主:
我用的是松下FPX-C30,带不带时钟啊,还没买回来我还没办法试

楼主:
我看手册上写L型时钟数据不可读取,C型就可以,而且C型是可以扩展的

网友B:
FPX机型也是要时钟卡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