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9):
通讯案例一、HLP变频器与DELTA-PLC的通讯
在大多数的变频器设计中都有通讯接口,而且变频器与上位机PLC,触摸屏及PC机等的通讯应用也越来越普遍,HLP变频器提供了一个RS485通讯接口,并提供有RTU和ASCⅡ码二种通讯方式,为用户实现集中控制,下面以一台台达PLC为例,说明一下HLP变频器的通讯应用(ASCII码通讯方式)。
变频器与通讯相关参数设置:
1.运行频率来源=2(Serial A CD34=2)(Serial C C13=2)
2.运行指令来源=2 (Serial A CD33=2) (Serial C C12=2)
3.通讯地址=1 (Serial A CD160=1) (Serial C C109=1)
4、通讯波特率=9600 (Serial A CD161=1) (Serial C C110=1)
5、通讯资料方式= 8N1 for Ascii (Serial A Cd162=0) (Serial C C111=0)
实例:用PLC实现频率的增减,正转运行,反转运行,停车。
0
M1000
MOV H781 D1120
SET M1161
SET M1130
SET M1120
SET M1126
MOV K1 D2
ZRST D0 D100
M1002
MOV K5000 D0
ADD K100 D0 D0
ADD
CMP D0 K5000 M0
ADD
X0
M0
23
10
(其中X0频率增加1Hz;X1频率减少1Hz;X2正转;X3反转;X4停车。)

M1161=ON,8位元处理模式
通讯格式:8N1 For ASCⅡ
STX:“:”
ETX1:“CR”
ETX2:“LF”
D0:存放频率值
D2:变频器地址
X0: 频率增加1Hz,上限为50.00Hz
ASCI D7 D20 K2
ADD
SUB K256 D7 D7
ADD
ASCI D6 D18 K2
ADD
ASCI D2 D10 K2
ADD
ASCI D3 D12 K2
ADD
ASCI D4 D14 K2
ADD
ASCI D5 D16 K2
ADD
SRET
ADD
216
RS D10 K10 D100 K0
SET M1122
ADD K4 D7 D7
ADD
ADD D5 D7 D7
ADD
SUB K256 D7 D7
ADD
ASCI D7 D18 K2
ADD
ASCI D2 D10 K2
ADD
ASCI D3 D12 K2
ADD
ASCI D4 D14 K2
ADD
ASCI D5 D16 K2
ADD
MOV K3 D3
M1000
MOV K1 D4
MOV D2 D7
SRET
ADD
END
ADD
217
P1
1087
301
300
发送指令,
不接受回送数据

FEND
MOV K0 D0
SUB D0 K100 D0
ADD
CMP D0 K0 M2
ADD
X1
M2
DIV D0 K256 D5
ADD
MOV K5 D3
MOV K2 D4
CALL P0
RS D10 K12 D100 K0
SET M1122
X0
46
69
CALL P1
MOV K3 D5
X2
CALL P1
MOV K5 D5
X3
CALL P1
MOV K8 D5
X4
138
127
116
105
X1: 频率减少1Hz
下限为0.00Hz
计算LCR值
将Hex值转为ASCⅡ值
发送指令,不接受回送数据
变频器正转运行
变频器反转运行
变频器停止运行

ADD K7 D7 D7
ADD
MOV D2 D7
M1000
ADD D5 D7 D7
ADD
ADD D6 D7 D7
ADD
139
P0
计算校验值,并将
数据由Hex值转换为
ASCⅡ码值
X1
附台达通迅协议
D1120 RS-485通迅协定
内容0 0
b0 Data lengh 7 8
b1
b2 paraity 00: None
01: odd
11: Even
b3 Stop bits 1 bit 2 bit
b4
b5
b6
b7 0011: 300
0100: 600
0101: 1200
0110: 2400
0111: 4800
1000: 9600
1001: 19200
b8起始字元选择 无D1124
b9第一结束字元选择 无D1125
b10第二结束字元选择 无D1126
b15
b11 don’t care

M0030 M1126
M1130
0 1
M1126 0 D1124:使用者定义
D1125:使用者定义
D1126:使用者定义D1124:H0002
D1125:H0003
D2216:H000(无设定)
1 D1124:使用者定义
D1125:使用者定义
D1126:使用者定义D1124:H003(“:”)
D1125:H000D(“CR”)
D1126:H000A(“LF”)

通讯案例二、HLP变频器与FX2n-PLC的通讯
//备注:变频器参数设定:变频器地址:001;波特率:9600;通讯资料方式:8位元无校验
RTU方式
// Serial A CD160 = 1;CD161 = 1;CD162 = 3;CD033=2;CD034=2
// Serial C C109=1;C110=1;C111=3;C012=2;C013=2
用PLC实现频率的增减,正转运行,反转运行,停车。
(其中X0频率增加0.01Hz;X1频率减少0.01Hz;X2正转;
X3反转;X4停车。)
LD M8002
SET M8161
MOV H0081 D8120
LDP X0000
ORP X0001
MOV K7 D2
PLS M30
LDP X0002
ORP X0003
ORP X0004
MOV K6 D2
PLS M31
LD M8000
RS D100 D2 D110 K0
LDP X000
INC D0
CMP D0 K5000 M0
AND M0
MOV K5000 D0
LDP X0001
DEC D0
CMP D0 K0 M0
AND M2
RST D0
LD M30
MOV H0001 D100
MOV H0005 D101
MOV H0002 D102
MOV D0 K4M10
MOV K2M10 D103
MOV K2M18 D104
CALL P0
MOV K2M150 D105
MOV K2M158 D106
SET M8122
LDP X002
MOV K3 D3
LDP X003
MOV K5 D3
LDP X004
MOV K8 D3
LD M31
MOV H0001 D100
MOV H0003 D101
MOV H0001 D102
MOD D3 D103
CALL P0
MOV K2M150 D104
MOV K2M158 D105
SET M8122
FEND
P0
LD M8000
RST Z
MOV HFFFF D150
SUB D2 K2 D4
FOR D4
LD M8000
WXOR D150 D100Z K4M100
MOV K4M100 D150
INC Z
FOR K8
LD M8000
MOV D150 K4M100
MPS
AND M100
OUT M400
SFTR M150 M100 K16 K1
WXOR K4M100 HA001 D150
MPP
ANI M400
SFTR M150 M100 K16 K1
MOV K4M100 D150
NEXT
NEXT
LD M8000
MOV D150 K4M150
SRET
END
通讯案例三HOLIP变频器与西门子S7-200的通讯
TITLE:
//holip变频器与simens S7-200通讯案例
//备注:变频器参数设定:变频器地址:001;波特率:9600;通讯资料方式:8位元无校验ASCII码
// Serial A CD160 = 1;CD161 = 1;CD162 = 0;CD033=2;CD034=2
// Serial C C109=1;C110=1;C111=0;C012=2;C013=2
Network 1 //设定参数
LD SM0.1
MOVB 9, SMB30 //初始化
LD I0.0
EU
MOVB 17, VB200
MOVB 16#3A, VB201
MOVB 16#1, VB100
MOVB 16#02, VB101
MOVB 16#03, VB102
MOVB 16#0, VB103
MOVB 16#13, VB104
MOVB 16#88, VB105
CALL SBR0
MOVB 16#0D, VB216
MOVB 16#0A, VB217
XMT VB200, 0
Network 2 //设定串口频率
LD I0.1
EU
MOVB 15, VB200
MOVB 16#3A, VB201
MOVB 16#1, VB100
MOVB 16#05, VB101
MOVB 16#02, VB102
MOVB 16#0B, VB103
MOVB 16#B8, VB104
MOVB 16#0, VB105
CALL SBR0
MOVB VB214, VB212
MOVB VB215, VB213
MOVB 16#0D, VB214
MOVB 16#0A, VB215
XMT VB200, 0
Network 3 //变频器运转
LD I0.2
EU
MOVB 13, VB200
MOVB 16#3A, VB201
MOVB 16#1, VB100
MOVB 16#03, VB101
MOVB 16#1, VB102
MOVB 16#1, VB103
MOVB 16#0, VB104
MOVB 16#0, VB105
CALL SBR0
MOVB VB214, VB210
MOVB VB215, VB211
MOVB 16#0D, VB212
MOVB 16#0A, VB213
XMT VB200, 0
Network 4 //变频器停止
LD I0.3
EU
MOVB 13, VB200
MOVB 16#3A, VB201
MOVB 16#1, VB100
MOVB 16#03, VB101
MOVB 16#1, VB102
MOVB 16#08, VB103
MOVB 16#0, VB104
MOVB 16#0, VB105
CALL SBR0
MOVB VB214, VB210
MOVB VB215, VB211
MOVB 16#0D, VB212
MOVB 16#0A, VB213
XMT VB200, 0
/////////////////////////////
lrc
/////////////////////////////
TITLE
//子程序:lrc校验
Network 1 //网络题目(单行)
// LRC校验
LD SM0.0
MOVW 16#0, AC0
HTA VB100, VB202, 2
HTA VB101, VB204, 2
HTA VB102, VB206, 2
HTA VB103, VB208, 2
HTA VB104, VB210, 2
HTA VB105, VB212, 2
+I VW100, AC0
+I VW101, AC0
+I VW102, AC0
+I VW103, AC0
+I VW104, AC0
+I VW105, AC0
+I VW106, AC0
MOVW AC0, VW110
INVB VB111
//INCB VB111
HTA VB111, VB214, 2
通讯应用案例四:HOLIP变频器与LG PLC的通讯
//备注:变频器参数设定:变频器地址:001;波特率:9600;通讯资料方式:8位元无校验ASCII码
// Serial A CD160 = 1;CD161 = 1;CD162 = 0;CD033=2;CD034=2
// Serial C C109=1;C110=1;C111=0;C012=2;C013=2
MOV 05000 D0550
装载频率50Hz
DIV D0550 00256 D0000
MOV 00000 D0050
MOV 00001 D0052
分离数据高低位
ASC D0550 D0060 00002
ASC D0052 D0064 00002
将频率数据转换为ASCII码
ADD h0006 D0000 D0100
ADD D0001 D0100 D0100
计算LRC校验
MOV 00256 D0110
SUB D0110 D0100 D0100
ASC D0100 D0110 00002
F0010
0
组织频率数据
F0010
70
WAND D0060 h00FF D0302
WOR D0300 h0030 D0300
WAND D0060 hFF00 D0300
WAND D0064 hFF00 D0304
WAND D0064 h00FF D0306
WOR D0304 D0302 D0308
WAND D0110 hFF00 D0310
WAND D0110 hFF00 D0312
WOR D0310 D0306 D0314
MOV h0D00 D0316
WOR D0316 D0312 D0318
201
246
291
146
MOV h0303A D0500
设定串口频率
MOV h03032 D0502
MOV h03033 D0503
P0000
启动变频器
P0001
MOV h03031 D0501
MOV D0308 D0505
MOV D0314 D0506
MOV D0300 D0504
MOV D0318 D0507
MOV h000A D0508
DSND 00001 00017 D0500 M000
MOV h303A D0600
MOV h3033 D0602
MOV h3031 D0603
MOV h3031 D0601
MOV h0D41 D0605
MOV h000A D0606
MOV h4631 D0604
DSND 00001 00013 D0600 M000
停止变频器
P0002
MOV h303A D0650
MOV h3033 D0652
MOV h3031 D0653
MOV h3030 D0651
MOV h0D34 D0655
MOV h000A D0656
MOV h4638 D0654
DSND 00001 00013 D0650 M000
END
变频器设置:CD160=1
8N1 ASCII
波特率:9600

网友A:
三晶变频器在通信机房节能上的应用
广州三晶变频调速节能提供了充分的技术和物质基础。在通信机房空调系统中,目前变频节能技术主要有两种方式:

1)中央空调水系统变频调速节能方式
   空调水泵的耗电量可占空调系统耗电量的15%~30%,所以水泵节能非常重要,节能潜力也比较大。
采用SAJ-8000G变频技术控制水泵的运行是目前中央空调系统节能改造的有效途经之一。
室外空气温度、湿度参数在整个供冷季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空调系统的冷负荷在一年中也在不断变化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空调的冷负荷一年中变化很大,全年大部分时间的负荷只有最大负荷的50%左右。用变频调速的方法来减少水泵流量的经济效益是十分显著的。当所需流量减少,水泵转速降低时,其电动机的所需功率按转速的三次方下降,如水泵转速下降到额定转速的60%,即f=30Hz时,其电动机轴功率下降了78.4%,即节电率为78.4%。

2)机房专用空调压缩机变频方式
   传统的机房专用空调和普通的民用空调一样,由于供电频率不能改变,传统的定频空调的压缩机转速基本不变,是依靠压缩机不断 “开—停”来调整室内温度,其一开一停之间容易造成室温忽冷忽热,并消耗较多电能。机房专用空调压缩机变频技术通过变频器来改变压缩机供电频率,调节压缩机转速,依靠压缩机转速的快慢达到控制室温的目的。空调在每次开始启动时,先以最大功率、最大风量进行制热或制冷,在迅速接近所设定的温度后,压缩机便在低转速、低能耗状态下运转,仅以所需的功率维持设定的温度,这样不但温度稳定,还避免了压缩机频繁的开停对设备造成的损伤,而且耗电量大大下降,实现了高效节能。 应用了变频技术的空调机一方面降低了开关损耗,另一方面提高了低频运转时的能效。不过由于变频技术的核心原理为高频脉宽调制技术,使用变频器就相当增加了一个谐波源,而且空调设备的功率一般都比较大,因此对通信电源低压配电系统的谐波干扰,以及通信设备的电磁干扰不容忽视。在采用中央空调水系统变频调速节能方式时,应尽量将空调系统的低压配电与通信设备的低压配电分隔开。机房专用空调压缩机采用变频技术,应注意与通信设备保持距离并做好电磁防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