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9):
近来因为装双系统,操作不慎,数据全部丢失,令人痛心不已。在深刻教训下,决定不会在一台计算机上装两种系统了。另外还想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恢复数据吗?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昨天我电脑死机了,再重新启动,起不来了,吓坏了,里面的资料全部都没有备份,下午找技术看看了,硬件没有出问题,是哪里的线松动了,回来后赶快备份!

网友B:
有专门的硬盘恢复软件,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再往硬盘里面写入任何东西了。
在找一台电脑,把现有的电脑里面的硬盘拆出来,挂成数据硬盘,然后用新电脑装好硬盘恢复软件
http://www.newhua.com/soft/77166.htm
我去找了一个,但没有试用,你先下来看看能否试用。
如果能找到里面的数据,直接复制到新电脑的硬盘里面即可。

网友C:
在搞之前还是先做好备份吧,任何数据恢复软件都不会完美恢复的呀

网友D:
没有备份 ,真想恢复也能找那些专门搞这个的公司了;
一般重要的资料偶都用二个移动硬盘备份双份的;
真的电脑坏了或丢了不至于把数据搞丢;

网友E:
看你坏到什么程度
1.系统起不来,硬盘还好----找一台电脑,把现有的电脑里面的硬盘拆出来,挂成数据硬盘,然后用新电脑调取数据。
2.系统认为硬盘坏了----下个恢复软件,掏点钱(100左右),将硬盘下拆挂在另一台电脑上,将数据恢复到电脑的硬盘上(或另挂个新盘),千万不要恢复到问题盘上!
以上都遇到过,如果不愿意自己做,到外边做大约4-500
有一点注意:出问题后千万不能向盘了写东西!
数据恢复后,问题盘格后也不能委以重任-----还会坏。
最好备份方法----光盘

网友F:
没发生过 我有个习惯 一个月用光盘保存一次重要数据

楼主:
还是得做好备份,自己总觉得放在硬盘里没啥事,懒得弄,这次有教训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有备份 ,真想恢复也能找那些专门搞这个的公司了;
一般重要的资料偶都用二个移动硬盘备份双份的;
真的电脑坏了或丢了不至于把数据搞丢;
这个方法不错。要养成经常备份重要信息的习惯。活动硬盘是必备的。另外,系统盘里不要放自己的文件把文件存到非系统盘下。不影响复位操作

网友H:
可以DiskGenius来恢复误删的文件,已可用该软件来恢复原来的分区表。

网友I:
数据全被覆盖了?我用过一个软件恢复过,但不太好用,恢复过来的文件很难找

网友J:
一般都有备份。
很重要。

楼主:
我用了easyrecovery,恢复的不是很好。

网友K:
定期往光盘里拷才是正道。别说硬盘坏不坏的问题。给小偷看中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D:
现在移动硬盘价格也不贵;重要的资料定期COPY一份到移动硬盘;

网友L:
easyrecovery,试试看,很好用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