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9):
我有200KW的感性负载,距变压器大约在350M,请教各位大师需用多大的电缆线(三相四线),怎么记算的

网友A:
不好说
低压电机距离较远用低压线那就很大了

网友B:
你说的太笼统了,你的意思是单一负载,还是总负载,如是单一负载截面可就大了

网友C:
用150的两根为一相  零线一根…………不知可以不?

网友D:
我也不知对不对,就说说吧。
22OKW 估计电流440A ,
线径3*BV185+BV70,线径不是算是查的资料。
压损大概5%。
错了请告诉我

网友E:
可按负荷距计算,再按其他方法校验(如经济性)。

网友F:
来学习,顶顶
广州 西门子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给予关注,负荷也不单一的是几台电机的总和,我支持用负距计算,用负荷距怎么计算这就有点懂请6楼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G:
可以用RVV3*185+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