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分频

楼主(2011-03-29):
关于二分频问题
梯形图,如图所示
指令表如下
ld     x20
pls   m0
ldi    m0
and y0
ld     m0
adi   y0
ors
out   y0
end

看不明的是,当m0,一个扫描周期之前和一个扫描周期之后,怎么Y0都不断??我总觉得,Y0在某时刻会断啊。。。不解

我的不解:
在一个扫描周期后,M0断了,,然后在一个扫描周期之前M0非,又不处于接通,那么,不会在那M0下降沿的那一杀那,Y0断掉么。。而且,Y0接通瞬间,Y0非马上断掉,那么,电流不就无法从M0流入了??,这个时刻,不是还处于一个扫描周期么??。。。。。。。。。如果还是处于一个扫描周期的话 M0非不会通,所以不就两条路的电流都不到Y0了么??不解

网友A:
   首先,可试验证明该程序是可行的,然后作出解释。

   开始时,X20是断开的,M0、Y0也是断开的(参见附图)。
   第1次接通X20,M0接通,由于此时Y0是断开的、其常闭点接通,故通过“支路”b使Y0接通;
   到下一个扫描周期,M0断开、其常闭点接通,此时Y0也是接通的,故通过“支路”a保持Y0接通。

   把X20断开后再接通,M0接通、其常闭点断开,故这时“支路”a是断开的;而又因为Y0此刻是接通的、其常闭点断开,故支路b也是断开的;所以,结果为Y0断开。
   到下一个扫描周期,M0断开、其常闭点接通,但这时Y0已断开,所以支路a不通;而支路b,因M0断开,故亦不通。
   余此类推。

网友B:
这是乒乓电路,按下X20,Y0通,再按下X20,Y0断,再按又通

楼主:
谢谢,明白了我,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