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9):
请教高手两台变压器的零线可不可以接在一起,如不可以请说明为什么, 谢谢

网友A:
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B: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给我帮助,前提是两台变压器没有并联运行

网友C:
共用地网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不允许使用串联的方式进行连接。

网友D:
为什么要接一起?为好以后修起来麻烦?

楼主:
谢谢楼 上的, 7楼说得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E:
最好不要接在一起,如果其中一台变压器零线出了问题,就会殃及另外一台,而且不好判断和查找。

网友F:
7楼正解,同意。

网友G(2013-11-23):
7楼看正解!~

网友H:
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I:
最佳答案非常好,偶来学习了,零线的目的是为了给电压一个参考基准,所以怎样保证这个基准的一致性就是一个问题,那么并列、共同接地就是为了保证基准一致的条件。

网友J:
只连零线是可以的,中间够不上回路,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