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9):
本人新手请教问题昆仑通太触摸屏怎么插入图片

网友A:
呵呵  用位图啊!

网友B:
看一下手册,直接插入就好了

网友C:
帮助里就应该有。

楼主:
楼上的感谢了,我已搞好啦

楼主:
请教高手,怎样把相机怕的照片做成位图插入?

网友C: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画笔里把文件另存为bmp格式即可,似乎jpg的格式mcgs也应该支持吧。

楼主:
试过了不行的,插入后不显示

网友C:
是存成bmp插入的吗?这个应该是基本的功能啊。手头没有屏,没法试。

楼主(2011-05-01):
是的啊,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