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9):
各位朋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公司买的一台二手设备,上面有一台三菱PLC,,型号FX1S-14MR,因要改进技术,就将PLC重写程序,程序编好后发现他的输入点连接都不能导通,但输出点都正常,我编程序测试过多次,输入点X0_x7没有一点能导通,这是什么原因,还有一点我不明白,请教这种PLC面板上的两个微调是用来调整什么功能的,,这种PLC输入没有COM公共点,但有S\S点,请问这是输入的公共点吗

网友A:
具体型号是FX1S-14MR-ES/UL  ?  只有这种型号的PLC 才有S/S  端子 !

网友B:
国内常用的是没有S/S端的,
将S/S和24V短接,然后用线将0和输入接通试下
上面的两个微调应该是调内部对应2个特殊寄存器值的

楼主:
真诚的感谢各位有实力的朋友给予了我正确的回答,我的PLC具体型号确实是FX1S_14MR_ES\UL,我按几位师傅的接线方法试了一下,结果能正常使用,再一次谢谢各位了

网友C:
这是欧版的PLC;输入是要外部电源的;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当时不会接好像是汇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