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问题

楼主(2011-03-29):
一根电缆,内有4根线,一根接电后,其余3根未接的线有110-210的电流,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有接的线有这么大的电流,不可能吧

网友B:
是否线有破损!!

网友C:
其余三根线破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根电缆,内有4根线,一根接电后,其余3根未接的线有110-210的电流,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电流还是电压?

网友E:
应该是电压,电缆的感应电压。

网友F:
感应电压是有的,电流第一次听说

网友G:
单位写错害死好多人啊

网友H:
没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I:
应该是电压,不可能是电流。

网友J:
应该是电压吧,不可能是电流啊。同志玩笑开打了。

网友K:
应该是电压,不可能是电流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感应电压是有的,电流第一次听说

网友M:
感应电压,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N:
感应电压吧

网友O:
你是又把大家忽悠了。

网友P:
都还没听说今还是第一次那位高手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