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9):
一个4千瓦380伏的三相电机,50HZ运行时 额定电流约8A,

如用变频器将其调到100HZ运行,电流、电压及功率各有什么变化,大约为多少?

长期带载运行会烧变频器或电机吗?

另电压/频率曲线是直线吗?

可能问得很肤浅,请各位有经验的师傅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超速运行又称为恒功率运行,即变频器的功率能力是受额定功率局限的,输出电压也为最高电压,即超速运行时输出电流相应变小,适应速度升高负载变轻的负载(即保证超速下也不会过载)。如变转矩负载,如塑料拉膜机等。此种运行条件下,当然VVV/F曲线也不是直线了。
风机水泵类负载,额定出力下就不能超速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