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9):
易能1000   1.5KW变频器上电有显示,5V正常,继电器(继电器好的)不吸合,量开关电源部分供24V的稳压管,没有电压,24V继电器和风扇共用的,请问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维修联系13830812651

网友B:
说明开关电源是好的,继电器和风扇的得电,可能是由CPU控制信号所控制的,或控制电路本身异常。对两者来说,24V是一个可控电源。须检查控制信号的来龙去脉。

网友C(2012-09-25):
易能变频器我感觉质量不好

卖配件还很牛很拽的

网友D:
一个人一个看法,我做易能3年了,卖掉也不多3年估计有100万左右的易能,客户没有一个因为使用中损坏返修的,也有可能是坏了客户自己修理了,或者直接换了。我从10 11 12 年8月一直做易能的,性价比很高的,不过8月份辞职自己做了,拿不到易能的代理权了,因为本地只能有一家代理就够了。现在开始做大连普传的代理了。觉得大连普传的做的非常好一个是olcd面板,很漂亮,还有电流矢量这个也不错。体积稍微大点,要是在小点就好了。没有迷你系列的380v的。

网友E(2015-05-18):
回复 网友D:
有易能维修资料吗

网友D:
没有,我做了5年易能,一共返回济南售后的不到6台。从来不让我担心的。以前的公司卖不动了,还是我接着卖易能,性价比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