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9):
手上有个 TD400C文本    下完程序    修改数据时   第一行数据直接按ENTER就可以了
修改第二行时怎么办    按向下键也也选择不了第二行  或3、4行啊
那那位帮个忙,几天没把他看在眼里   结果摔跟头了    定义了额F1 F2分别是上和下   也不好使

在线等  、

网友A:
第一行按确定应该直接到第二行啊
是不是你的第二行变量没有设为可编辑的?

网友B:
同意2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