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和s7的问题

楼主(2011-03-29):
不知道这个标题是否合适,可涉及到两款软件,情况是这样的,
除尘系统的收集装置,8个箱体,每个箱体十几个脉冲阀喷吹。wincc画面里有每个脉冲阀动作显示,其实就是取的s7变量(DO点),只要这个脉冲对应的do点置1,画面里这个喷吹就变个颜色(指示这个喷吹动作)。现在问题是,s7程序监控里看到每个脉冲对应的q点都正常置1,可是画面里面的对应图标根本没动,很是郁闷,我觉得,这种监视就是做个样子,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画面取个do点,让它变它就变,根本不存在反馈信号,可是,这个问题就是出现了,他就不变颜色。而且,我们单位两条生产线,其中一条线整个都用400的卡,另外一套用300的卡,都有这种现象,所不同的是,400的系统里面,画面里面,喷吹颜色不变的点比较固定,一个周期循环下来,始终是那几个点,300的系统里面,完全变了,一个点(某一个喷吹),有时显示来,有时显示不来,非常之郁闷。自己怀疑是否脉冲时间太短,延长脉冲时间(喷吹时间),可是延长以后(从0.4s至0.6s),情况依旧

恳请各位,有经验的,指教指教,

网友A:
你可以在画面上放置输入输出域,用于观察DO=TRUE时,对应变量的数据在Wincc中是否改变。

网友B:
按照楼上的建议试试吧!楼主。